台式电脑开机半小时准时自动关机,在安全模式就没事不关机,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楼主(2022-03-12):
台式电脑开机半小时准时自动断电,在安全模式下就不关机,然后在安全模式呆半小时以上再手动重启进正常系统 只要不再手动关机就能能一直正常用使用,也不半小时自动关机了,特别奇怪,我的显卡,电源,系统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毒也杀了,bios也更新过,但是bios界面里面的ME固件显示(无),请问我的电脑是哪里出现问题了??主板是华硕b85 pro gamer那个,特别奇怪,进安全模式再重启进系统就没事,平时正常开机每隔半小时肯定关机,电源选项什么的也设定“从不”了,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那百分百BIOS问题,刷入ME试试呗

网友:
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把主板除了电源其他排线全拔了裸板测试

网友:
半小时关机一般都是桥坏了

网友:
软击穿,哈哈, 插吧 。  一般是看电压, 先看 开机键电压, 是不是 慢慢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