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电CM6901X偶尔掉电维修【求助】

楼主(2022-03-12):
一台hs1850单12v输出矿电,时不时掉一下电,还能起来,和负载大小无关,开机有时候也掉一下电,掉电时间在几百ms,但是有时候长达几秒钟才再启动
示波器检测待机电压无影响,低压侧是6901x,现正在检测css端电压,大家觉得是哪里导致的随机掉电?光耦么?
有时候跑几个小时都不会掉电,有时候开机几分钟就掉一次,几百ms内又起来了

网友:
有虚焊,电容、,电感,整流管补焊

网友A:
这种软故障最难搞  用假负载拷机  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故障最难搞  用假负载拷机  示波器看波形

不用带负载依旧出现故障,后来排查到pfc模块会同步掉电,检查可供电电路,更换了待机电容,开关光耦,暂时稳定

网友B:
经对比,该电源开关待机与上图非常类似,不太清楚zd3的作用,它比较热,起pfc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型号是PBSS4350X,丝印s43,SOT89封装。光耦是817sc。更换光耦后还有偶尔有掉电,后将图中q9基极连接的导线飞线了一根连接到R50,因pcb有些腐蚀,阻焊层脱落,铜皮氧化。然后换了待机电源的滤波电容为35v 470uf,原来是220uf紫皮。
当前稳定测试还没有出现掉电的情况。
顺便问一句图中的zd3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比较热?

网友(2022-05-10):
看来还是辅电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对比,该电源开关待机与上图非常类似,不太清楚zd3的作用,它比较热,起pfc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型号是PBSS ...

zd3起什么作用过压保护,NC 表示未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对比,该电源开关待机与上图非常类似,不太清楚zd3的作用,它比较热,起pfc开关作用的三极管型号是PBSS4350X,丝印s43,SOT89封装。光耦是817sc。更换光耦后还有偶尔有掉电,后将图中q9基极连接的导线飞线了一根连接到R50,因pcb有些腐蚀,阻焊层脱落,铜皮氧化。然后换了待机电源的滤波电容为35v 470uf,原来是220uf紫皮。
当前稳定测试还没有出现掉电的情况。
顺便问一句图中的zd3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比较热?

图上的zd3是12V的稳压二极管,但是没有接,发热就是输出电压高于正常范围(肯定是高于12V)而使zd3工作达到稳压12V了

网友C:
ZD3是稳压保护二极管,装起没多大用,坏了反而还惹事,温度高就直接拆掉,然后再检查12VSB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ZD3是稳压保护二极管,装起没多大用,坏了反而还惹事,温度高就直接拆掉,然后再检查12VSB正常不。

如果12VSB电压值表测有波动不稳定,光耦你已经换了,那就换431

网友:
ZD3是TVS瞬变抑制二极管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