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BGA的情况下如何加焊桥?

楼主(2022-03-12):
各位大佬,BGA买不起,手头工具有个高迪红外预热台和一个热风枪,能不能勉强加焊一下台式机主板的桥?如果可以的话,预热台建议开多少度,还有风枪多少度合适?主板上的固态电容能不能顶得住?

网友:
多试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太厚了  完全没试过 笔记本板子可以用风筒下面加热强行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太厚了  完全没试过 笔记本板子可以用风筒下面加热强行取下

就是加焊一下 不用取下来吧?

网友B:
买个小预热台,上面加风枪,俗称土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小预热台,上面加风枪,俗称土炮。

=。= 土炮就土炮吧,问题是温度咋调?上面的固态电容会不会爆···

网友:
以前有白光 挺好用

网友:
那种特别老的 可以用两个风枪 上下加热 然后用旧的硬盘把主板压起来 不让他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土炮就土炮吧,问题是温度咋调?上面的固态电容会不会爆···

固态电容用隔热胶带贴一下啊,下面200多,上面也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用隔热胶带贴一下啊,下面200多,上面也200多。

谢谢老哥, 台式机主板的厚度没问题把?

网友:
可以加热,但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
控制好距离  可以试试

网友:
没BGA焊接桥肯定不行, 加热 50%几率 失败 甚至报废。 自求多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