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笔记本显卡代码43在没有显存测试软件的辅助下应该怎么修

楼主(2022-03-12):
笔记本双显卡机型,独立显卡代码43,也不会花屏。又没有显存测试软件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是核心问题还是显存 问题呢,难道全都重植一遍这样费时费力还容易干废,特别是联想灌胶的

网友A:
搞个软件测试不就得,有工具为啥不用,舍近求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软件测试不就得,有工具为啥不用,舍近求远呢?

问过了买个软件几百快,量少的店承受不了的

网友:
代码43核心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软件咸鱼几十块钱

网友:
先充植下显存有条件直接换,不行就搞核心

网友:
搞软件是必要的,战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过了买个软件几百快,量少的店承受不了的

找几个人一起买不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主板最简单,

网友C:
显卡维修论坛里面mats和相关测试软件免费的版本已经发布了不知道多少个了,笔记本纯独显,双显卡模式一样可以用的啊。纯独显模式和台式机的用法一样,双显卡模式的,敲一条简单指令以后就可以测了,2年前都已经烂大街了啊。

网友:
我用网上下载那个 可以测 1060 测过  免费的

网友:
43直接换核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维修论坛里面mats和相关测试软件免费的版本已经发布了不知道多少个了,笔记本纯独显,双显卡模式一样可 ...

游戏本显卡问题的都放手了就是因为没软件测确定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