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e派显示器菜单没了怎么调出来

楼主(2022-03-12):
电脑开机屏幕不亮,要连续按menu键才亮,菜单没了只出来如图里那个简易菜单,而且设置的亮度对比度什么的还得重新调整

求大神支招,怎么把菜单恢复正常。谢谢

网友A:
BIOS里设置屏幕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置屏幕分辨率

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显示器的bios用什么软件进

网友:
菜单键没有用处吗

网友:
按键坏了。拆开短接按键试试

网友:
很明显 你这是进工厂模式了.这个应该是按键板引起的

网友:
我看成一体机了,那进不了,自动调整也不行吗

网友:
按键没反应吗。、

网友B:
退出这个模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出这个模式就行了

按遍了,没那个选项。只要息屏就只能长按menu才能亮屏,亮屏之后亮度对比度都恢复原状,还要重新调整亮度对比度不然能把眼睛晃瞎太亮了。如果能靠按键,选项就解决我也不会上这里来问了。感觉要用什么软件刷个机之类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