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70A显卡芯片求型号

楼主(2022-03-12):
这显卡芯片烧糊了,已经分分辨不出型号。哪位师傅有这显卡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7165之类吧,这个烧了估计核心也芭比Q了。

网友A:
HISR9270X类似位置是7165C,它的上方那个八脚是PD1503,两个芯片组成锁相环供电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SR9270X类似位置是7165C,它的上方那个八脚是PD1503,两个芯片组成锁相环供电好像

多谢兄弟!pd1503的脚位能对得上了。
原来芯片上有个4和2字,以为是AO4xx2系列的,结果找死了也找不到3.6脚为g极的双n管。

网友B:
放弃吧..搞不好核心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搞不好核心凉凉了

还好,我用稳压电源直接输入1v电压,显卡显示正常。等芯片买后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