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雷神911 plus 短路

楼主(2022-03-12):
哪位兄弟有雷神911 plus的图纸板号 6-71-NH5D0-D02的图纸,烧成了这样,短路,电容换了没用,搞不定了

网友:
芯片烧了。换电容没用,要换芯片,cpu也有可能会坏

网友:
我就怕芯片坏了,如果cpu也坏了,那就不用搞了

网友:
CPU带走了,恭喜料板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