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请问骁龙660和骁龙710的上盖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22-03-12):
RT
请问大佬们,骁龙660和骁龙710的上盖是不是通用的?
现在手上没有上盖,准备在其他机器上拆一个下来,请问这两个CPU的上盖通用吗?能 替换吗

网友:
请各位大佬协助一下

网友A:
上盖不是运存吗?只要脚位一样都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盖不是运存吗?只要脚位一样都通用吧

对,就是运行内存,脚位一样的都通用的吗?

网友:
看看型号和运存的大小

网友:
660和710都是中端U,均为单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