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HP TPN-W112求主板BIOS

楼主(2022-03-12):
刷论坛两个BIOS都是不开机,电流在70毫安  刷回原来BIOS,可以亮机 电流在300多毫安左右  。   问题是原先不充电,换充电芯BQ737 可以充电   就是加内置大电池开机屏幕微亮一下  键盘数字灯按压无反应 死机,  去掉大电池  开机正常点亮进系统没问题。就是接大电池不显示!按一下开关也能关机!!!

网友:
从网卡判断,这个机器不是新机器

网友A(2023-01-11):
楼主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最后怎么解决的

换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