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石广其中一个显卡老是出无效,请问大神们是显存的原因吗?

楼主(2022-03-12):
一共八个卡,显卡是5700XT,就有一个老是出无效,接受70差不多有10个无效,请问是显存的问题吗?哪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显存频率太高了

网友A:
5700xt一般跑到1800MHz,再往上就看体质了

而且amd的狗屁驱动天天死机,我现在甚至默频(1750)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700xt一般跑到1800MHz,再往上就看体质了

而且amd的狗屁驱动天天死机,我现在甚至默频(1750)挖

他一般设置成1780,但是这个无效是不是就是显存的问题呀?

网友:
1.两种思路 先降显存频率和核心频率,看是否能稳住不出无效。2.考虑刷回5700xt原版bios看不改tREF是否稳定,大部分这种情况目测都是调tCL和tREF的锅
附图红框处是tREF,一般为了刷算力,tREF都会往上调正常原版应该在3000以下,软件 是red bios editor

网友:
刷bios的时候,这种无效算力高的卡容易刷卡不成功,实测的效果是关掉挖矿容易刷bios不成功。边开挖矿,边刷bios 反而是一次性成功,带-f 强刷参数。bios软件用2.93版本,不要用win版带图形界面的,命令行参数版
amdvbflash 2.93

附图一张是成功,一张是只刷写了部分bios,这个时候重启,显卡就变砖了。

大部分出无效算力的卡感觉还是电路部分有问题(显存频率锁不住,导致只能跑在DPM3的默认频率17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一般设置成1780,但是这个无效是不是就是显存的问题呀?

------------------------------------1780也不一定能稳住,如果是默认的bios,显存的DPM3 模式 频率是1750(875*2)

网友C:
1.先刷回原厂的bios 测试1250/1750 50M能不能稳住 如果能稳住再往下测试刷bios 测试54M的稳定性
2.如果刷回原厂bios 50M也出无效,考虑测显存软件测试显存的读写.(a卡的测试软件论坛上有,任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先刷回原厂的bios 测试1250/1750 50M能不能稳住 如果能稳住再往下测试刷bios 测试54M的稳定性
2.如果刷回原厂bios 50M也出无效,考虑测显存软件测试显存的读写.(a卡的测试软件论坛上有,任选)

好嘞谢谢大神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B:
用GPU-Z检测着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每隔几秒钟就会功耗突然变低,显存控制器负载也会同时变低。很有规律性……是不是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PU-Z检测着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每隔几秒钟就会功耗突然变低,显存控制器负载也会同时变低。很有规律性… ...

应该仍旧显存频率没有锁定成功的锅,看下显存频率设成了多少,显存频率稳定,显存控制器的负载也是稳定的(算力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PU-Z检测着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每隔几秒钟就会功耗突然变低,显存控制器负载也会同时变低。很有规律性… ...

仍旧是bios修改的锅,看这个图肯定没有调回默认的50M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PU-Z检测着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每隔几秒钟就会功耗突然变低,显存控制器负载也会同时变低。很有规律性… ...

bios导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