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不通电

楼主(2022-03-12):
这种电脑拿到收一看  通电 看  没有待机  感觉这个SONY的大部分都是公共点不到电  修了好多了  拆开机器一看 打了电压 这个MOS管是没得电压的 D有19V S没电压 G的电压是19v   打开图纸一看  PQ35 MOS管的G是两个分压电阻 来分压 来看起MOS管导通的 但是需要条件就是两个三极管  我先测的是两个220K的电阻 没得问题明显就是两个三极管出了问题 这个 情况 就 只要两个分压电阻能形成 说明这个电路就可以工作了 理论没有学好说不清楚 我直接就取点了 两个合成的三极管   然后再去测试G有了9.5V的电压 MOS管导通了 有输出的电压了 OK装机了 谢谢大家 需要加分 可以了吗  各位师兄  没分了

网友:
不错,用心写了过程

网友:
我最近也搞了台,公共点4V,修的头痛,机器不值钱,但是遇到修不好的就不舒服

网友:
经验很重要,孰能生巧

网友:
老机器没啥修的价值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不过最好还是查查为啥管子没导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维修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你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