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电池不存在

楼主(2022-03-12):
DELL电脑,电池在D壳里面,用排线连接主板的那种。更换了一块新电池后,就显示电池不存在,其实电池是存在的,不插适配器也能用电池开机。这个显示电池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有,换上原装电池后,也是以上情况。还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排线没有接触好呀

网友:
重新拔插试试,也有可能检测信号有关。

网友(点评):
呵呵,是卡扣问题的啦

网友:
主板问题,修主板吧

网友(点评):
不是啊,是卡扣的问题……

网友B:
看一下是电池卡扣问题,还是操作不规范把主板搞出了其他问题

网友C:
查电阻吧, 冲放芯片旁边的,估计就是 电阻很小的几O 的那种电阻坏了。 一般是检流电阻 或者信号电阻。 基本无穷大的电阻 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阻吧, 冲放芯片旁边的,估计就是 电阻很小的几O 的那种电阻坏了。 一般是检流电阻 或者信号电阻。 基 ...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电池卡扣问题,还是操作不规范把主板搞出了其他问题

是的是的,就是卡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没有接触好呀

是卡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的,就是卡扣问题

谁能知道你安都安不好

网友:
对呀,排线与电路板连接,不就是卡扣吗

网友:
那就是连接的问题,还好最后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