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SSD硬盘不通电情况下 数据能保存多久

楼主(2022-03-12):
SSD硬盘不通电情况下 数据能保存多久
硬盘

网友:
很久很久,ssd是芯片,只要芯片不损坏,就可以一直保留。原理上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理论上是永久,实际没试过啊!

网友:
好像只有几年时间。会慢慢地漏电,数据消失。

网友:
SSD硬盘属于电锁存存储类型的,电锁存顾名思义不能断电太久,内部电荷放的时间久了比如3年5年会丢失部分数据,和HDD的不一样HDD属于磁存储,理论上只要没有外部强磁干扰,自身磁能存储几十年都很正常

网友:
几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实验,,,

网友:
差不多五年吧

网友:
总结意思,最好三年左右通电上机一下……

网友(2022-09-25):
理论上可以永久保存。实际没人做过测试。

网友:
具体要看 flash 的 质量 正片 3-5年 没问题。 黑片 就没准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SSD的老化测试 网上由新买来的 硬盘 做测试的

网友:
楼上的说法不是绝对的,碰上闪存漏电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