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不开机,15VALW电压只有6V左右

楼主(2022-03-12):
戴尔笔记本不开机,测量到PQ14   15VALW电压只有6V左右,百思不得其解!朋友们帮忙一起看一下吧!

是不是因为15v不够,才产生不了后面的开机信号PM_PWRBTN#_R的啊
本来想换EC了,现在有点犹豫了

网友A:
pq13的2脚查一下,需要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3的2脚查一下,需要是高电平。

按开机键后,它的2脚有3.3V。接下来怎么查呢,EC还是没有发出PM_PWRBTN#_R

网友: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看不懂是怎么产生15V的,PQ14和PQ13和前面的两个PD是怎么产生作用的

网友:
电感的3  5V有没有产生   如果有产生就是15v升压有问题    一般我都是把二极管都拆掉    从公共点飞到15v      杜绝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3的2脚查一下,需要是高电平。

看过了是3.3V  然后怎么排查呢 不知道怎么去看生成15VALW的这张电路图:kuqi:

网友:
看到那PD5和PD6二极管没那是个二极管倍压升压电路就靠那几个二极管和电容才能升压,看下那几个二极管和电容是否正常,还有就是3V5V主供电没正常产生就算这个二极管和电容都是好的电压也升不起来

网友B:
15V是开启二级电压用的。与PM_PWRBTN#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是开启二级电压用的。与PM_PWRBTN#没有关系

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15V量到只有6V也是不正常吧:kuqi:
我不太会看时序图,以为所有的都是从上到下的顺序来 后面的出来,在它前面的就都会有

网友C:
6V不正常 修不出来可以加个10K电阻上拉公共点过去

网友D:
把PQ14  拆了 ,然后看1脚多少伏电压    如果还6v   就说明PD6 那2个二极管 没有升压,  如果是12-15V就说明 PQ14  第三脚  后继拉低了   查后面电路  一般转换电压管子附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6V不正常 修不出来可以加个10K电阻上拉公共点过去

公共点不是19V嘛  我是小白 手上啥材料配件都没有:kuqi: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PQ14  拆了 ,然后看1脚多少伏电压    如果还6v   就说明PD6 那2个二极管 没有升压,  如果是12-15V就说 ...

我刚刚又量了一下PQ14的1脚,有14V多,然后按了一下电源键,1脚就没电压了。把电源拔了再插,1脚又有14V多了。按电源键EC还是没有发出开机信号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6V不正常 修不出来可以加个10K电阻上拉公共点过去

我刚刚又量了一下PQ14的1脚,有14V多,然后按了一下电源键,1脚就没电压了。把电源拔了再插,1脚又有14V多了。按电源键EC还是没有发出开机信号跳变

网友:
15V升压电路

网友E:
ec的sus_on没有电压怎么办 ,和sus_on相连的R144的在路测量阻值为125欧姆,但是电路图上写100K,不知道是不是它让sus_on没有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c的sus_on没有电压怎么办 ,和sus_on相连的R144的在路测量阻值为125欧姆,但是电路图上写100K,不知道是不是它让sus_on没有电压的?

因为前面有条件没达到,所以sus_on没有电,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吧

网友G:
首先确保5V SUS,3V SUS一定要有。有代表RT8206是正党工作的,8206工作正常了升压电路才起作用,对地测量PC107 PC93公共点应有10V以上电压,等于5V或高一点点就是PD6或PC107不良,对地测量PD5第3脚电压应大于15V,小于等于10V,是PD5或PC93不良,PC114两端压差应为5V,PC98两端压差应大于5V到10V之间,PC92应为15多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因为前面有条件没达到,所以sus_on没有电,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吧

我发现suson突然有电压了 开了电源键就有了,但是同时15VALW 变成了5V左右的电压  好奇怪 我看不懂了,我量的是这个PQ14

网友:
你可以把升压电容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首先确保5V SUS,3V SUS一定要有。有代表RT8206是正党工作的,8206工作正常了升压电路才起作用,对地测量PC1 ...

你好,我测量了发现3.3VALW和5VSUS都有
然后对地测量PC107 PC93公共点发现它们只有零点几V,貌似是和地联通了,这里你说应该要有10V以上,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得出10V以上的数值的
PD5第3脚电压,为9.8V(未按电源键时),为4.5V(按电源键后)
PC114两端压差确实为5V
PC98两端压差测得4.7V
PC92两端压差测得5.3V
好像有问题,但我实在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首先确保5V SUS,3V SUS一定要有。有代表RT8206是正党工作的,8206工作正常了升压电路才起作用,对地测量PC1 ...

当我按下电源键,sus_on有3.3V电压,于是PQ14的各脚状态如下:

当我还没有按电源键时,sus_on为0V,PQ14各脚状态如下:

我实在看不懂为什么按下电源键后,15V电压变成了5V左右,这是不是导致不开机的原因?所以EC不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测量了发现3.3VALW和5VSUS都有
然后对地测量PC107 PC93公共点发现它们只有零点几V,貌似是和地联通了,这里你说应该要有10V以上,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得出10V以上的数值的
PD5第3脚电压,为9.8V(未按电源键时),为4.5V(按电源键后)
PC114两端压差确实为5V
PC98两端压差测得4.7V
PC92两端压差测得5.3V
好像有问题,但我实在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

把PQ14拆掉再量一下pc92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测量了发现3.3VALW和5VSUS都有
然后对地测量PC107 PC93公共点发现它们只有零点几V,貌似是和地联通了,这里你说应该要有10V以上,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得出10V以上的数值的
PD5第3脚电压,为9.8V(未按电源键时),为4.5V(按电源键后)
PC114两端压差确实为5V
PC98两端压差测得4.7V
PC92两端压差测得5.3V
好像有问题,但我实在看不出是哪里的问题

电容二极管上压电路你搞不明白么??Pc107和pc93经过开关充电之后每个电容上都得到5V电压然后pc114经二极管pd6与pc107  pc93串联得到15V电压再经pd5二极管给pc92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PQ14拆掉再量一下pc92电压

三个电容串联相当于三节电池串联,每个电池5V,不就得到15V了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当我按下电源键,sus_on有3.3V电压,于是PQ14的各脚状态如下:

当我还没有按电源键时,sus_on为0V,PQ14各脚状态如下:

我实在看不懂为什么按下电源键后,15V电压变成了5V左右,这是不是导致不开机的原因?所以EC不发出开机信号?

后级电路短路或pc92电容失交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把PQ14拆掉再量一下pc92电压

好的 回头拆。对了,PC92两端电压差是14点几V(不按电源键),按了以后压差就变成了5.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我按下电源键,sus_on有3.3V电压,于是PQ14的各脚状态如下:

当我还没有按电源键时,sus_on为0V,PQ14各脚状态如下:

我实在看不懂为什么按下电源键后,15V电压变成了5V左右,这是不是导致不开机的原因?所以EC不发出开机信号?

后级电路短路或pc92电容失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suson突然有电压了 开了电源键就有了,但是同时15VALW 变成了5V左右的电压  好奇怪 我看不懂了,我量的是这个PQ14

PQ14的1脚和3脚都是5v?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后级电路短路或pc92电容失交

感谢!不好意思我是头一次拆电脑尝试看电路维修,有点小白确实好像一按开关后,该有15V的地方都降了,现在我要怎么排查一下呢,电容失交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的 回头拆。对了,PC92两端电压差是14点几V(不按电源键),按了以后压差就变成了5.3V

要么15V ALW后级电路短路,要么PQ14有质量问题电流从B极顺PQ13跑地去了,把电压拉低了,要么是PQ92容量失效不存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不好意思我是头一次拆电脑尝试看电路维修,有点小白确实好像一按开关后,该有15V的地方都降了,现在我要怎么排查一下呢,电容失交是什么意思

失效,,,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不好意思我是头一次拆电脑尝试看电路维修,有点小白确实好像一按开关后,该有15V的地方都降了,现在我要怎么排查一下呢,电容失交是什么意思

失效不是失交,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要么15V ALW后级电路短路,要么PQ14有质量问题电流从B极顺PQ13跑地去了,把电压拉低了,要么是PQ92容量失 ...

我刚刚在路测量了一下PC92,红黑表笔对换,分别测得42nF和85nF, 电路图上是0.1UF。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在路测量了一下PC92,红黑表笔对换,分别测得42nF和85nF, 电路图上是0.1UF。不知道正不正常

电容要拆下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在路测量了一下PC92,红黑表笔对换,分别测得42nF和85nF, 电路图上是0.1UF。不知道正不正常

42nf小过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容要拆下来量

我还从来没拆过元件,我用风枪吹了半天,PC92一动都不动,拆不下来

网友:
42nF可能是在路测量的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PQ14的1脚和3脚都是5v?

是的 sus_on高电平后就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从来没拆过元件,我用风枪吹了半天,PC92一动都不动,拆不下来

开340度吹到动为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从来没拆过元件,我用风枪吹了半天,PC92一动都不动,拆不下来

比开水还白

网友:
感觉风枪有点焦味,还是缓一缓再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二极管上压电路你搞不明白么??Pc107和pc93经过开关充电之后每个电容上都得到5V电压然后pc114经二极 ...

再多问一句,为什么他们充电得到的是5V,我看上面线上写3.3

网友:
你还是先学习下吧

网友E:
这个PC92 涂了点焊油 吹了6分钟 油都干了 还是下不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PC92 涂了点焊油 吹了6分钟 油都干了 还是下不来

技术不行,小心把问题括大了

,搞不定发给我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行,小心把问题括大了,搞不定发给我修

所以在学习嘛 我不急于修好 就是研究一下 但是不知道怎么拆 操作应该没问题 是什么细节出了问题,时间不够还是风枪不对

网友F:
没看图纸,分析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在学习嘛 我不急于修好 就是研究一下 但是不知道怎么拆 操作应该没问题 是什么细节出了问题,时间不够还是风枪不对

什么板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看图纸,分析不出来

你要哪部分图纸可以发给你

网友H:
升压电路,建议先买个迅维远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PQ14  拆了 ,然后看1脚多少伏电压    如果还6v   就说明PD6 那2个二极管 没有升压,  如果是12-15V就说 ...

如果是12-15V,为什么一定是3脚后续拉低呢,也可能是PQ14管子本身坏了吧,导致被2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升压电路,建议先买个迅维远程看看吧!

嗯嗯 是不是23脚产生脉冲信号来升压的?当它是高电平的时候电容放电,低电平时电容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要哪部分图纸可以发给你

直接把整个图纸发给我,我也来分析一下。wuchong130@163.com,或者加q173755746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整个图纸发给我,我也来分析一下。wuchong130@163.com,或者加q1737557460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23424-1-1.html
好像是这个里的图纸

网友I:
很明显是你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明显是你的升压电路有问题

我拆下了PQ14这个PNP三极管,红表笔接1脚,黑表笔接2脚,没有二极体值,正常吗  会不会是PQ14导致了15V变成5V

网友J:
这电路就是广达的典型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电路就是广达的典型故障

可以详细说说嘛  我是小白 从来没拆过修过板 现在卡住了

网友K:
这种实在搞不定的话,直接公共点飞上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详细说说嘛  我是小白 从来没拆过修过板 现在卡住了

你把pq14先换了再说嘛。。说不定就是三极管导通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把pq14先换了再说嘛。。说不定就是三极管导通不良

DDTA114YUA-7-F
本小白费劲心力拆下来后,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实在搞不定的话,直接公共点飞上去

可以具体说说怎么做吗  公共点的电压不是19V吗  直接飞到3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DTA114YUA-7-F
本小白费劲心力拆下来后,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个三极管

料板上有,台式机主板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料板上有,台式机主板上很多

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只是修修自己的笔记本,没有料板
而且有板的话,也分不清哪个是一样的三极管,很多别的元件长得和三极管也差不多样子

网友L:
你现在是不触发吧  有的主板触发之后才有15V  不触发的时候6V正常吧  你的问题是不触发 不出PWRBTN跟这个15ALW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思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现在是不触发吧  有的主板触发之后才有15V  不触发的时候6V正常吧  你的问题是不触发 不出PWRBTN跟这个15 ...

插电后是14.9V,按电源键后是5.3v
然后我把PQ14拆了,插电后是14.9V,按电源键后是15.1V
我看时序图上,这个15VALW是在ec芯片的开机信号之前,所以感觉是要先有15VALW才能发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PQ14  拆了 ,然后看1脚多少伏电压    如果还6v   就说明PD6 那2个二极管 没有升压,  如果是12-15V就说 ...

PQ14拆了,1脚是15V
后面我把3脚翘起来(排除是3脚后面的原因拉低),然后把2脚直接接地,发现1脚一下就变成了5V
我感觉像是PQ14坏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还是一样。。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14拆了,1脚是15V
后面我把3脚翘起来(排除是3脚后面的原因拉低),然后把2脚直接接地,发现1脚一下就 ...

15v那里没什么东西的   就5v 然后2个二极管升压    直接二极管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又量了一下PQ14的1脚,有14V多,然后按了一下电源键,1脚就没电压了。把电源拔了再插,1脚又有14V ...

还有 PC92 那个电容  可以拆了试试   看看能不能升压起来,  你这种我感觉还是后面拉低了    广达很多这样的  断开了 也起不来的   是后继转换管子  上拉1M电阻出问题  或者转换管子坏

网友:
先把PQ14直接连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