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思路 ,HP畅游人死机!

楼主(2022-03-13):
HP畅游戏人笔记本,i7 8550 8G 128G+500G MX150 显卡,主板版号忘了,现象死机,经后面测试,基本开机进系统 过程死机,有时很搞能运行一天电影也没问题,换了内存,换了硬盘,刷了2个BIOS,情况一样,死机最常出现在开机到桌面过程中,也有开机5分钟内有二次,也有20-30分钟死机,但大部分在开过到桌面过程中,打开D壳,把无线网卡拨了,试机发现开机过程中进桌面 电流只要到2.9-3.5A左右就会死机,按道理进个系统不至于会这么大电流啊,死机后电流基本停在1A左右,有进开机电流也会没到2.9A-3.5A 也会死机 停在0.6A左右,2.9A-3.5A电流后死机停在1A左右后,独显供电电感 和供电管比较烫手,另外死后机CPU的电压基本都停在0V,死机前是0。75V左右,死机后就是0V,  CPU供电管和电感温度正常不烫手,新手, 请大家指点下故障大概在哪块?

网友:
这机器原配电池鼓包不能用,一直没插电池,这主板好像没有BIOS电池(好象),没影响吧?

网友:
报告结果,没有方向,发同行修的,告知cpu供电问题

网友:
后来一想也cpu供电都没了,肯定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