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最近2个经典维修案例(文末彩蛋:附实用显卡时序)

楼主(2022-03-13):
大家好,好久不发贴了,回想上一次发帖还是在迅维实地学校的时候,本人也有点懒得码字,所以就一直喜欢逛论坛安安静静的做一枚伸手党,以及看各路神仙打架,不喜欢码字。奈何我师兄整天跟我吹P他哪张帖子每天五毛钱进账的故事,再看看我一张精华帖没有,瞬间感觉五毛钱事小,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索性今晚写一张真心贴,分享一些我的维修案例(大神请忽视我的存在,手动doge),对于新手应该还是有所帮助的,有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交流指正。同时如果觉得我的帖子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帮我点个赞,谢谢!

懒得码字,直接借用师兄的广告牌(没错,我就是那个伸手党,不要叼我,叼我也没用,反正我也不会改!手动doge+手动滑稽):
———————————免费的广告位:报名迅维网校+实地=实力突飞猛进—————————

开贴,抢板凳~~这里不提供图纸点位,反正鑫智造都有。
做伸手党当然舒服,一直伸手一直爽,往后发帖我再也不用烦字样的调试了,直接码师兄的。再次感谢船长,饼哥,感谢迅维培训,造就我如今的技术(连这句话都搬过来,手动doge+手动滑稽

首先分享的第一张显卡是:RTX2060 8GB 。

故障表现:不认卡。
维修思维:不认卡一般有几大原因:
                    1)缺供电;
                    2)通讯线路异常,测量点PCIE 1X:B14,B15,A16,A17;
                    3)时钟A13,A14;
                    4)复位A11;
                      5)BIOS;
                      6)GPU本身挂;
维修过程:
                    1.快速打值各个供电,无异常,直接怼可调电源看电流,0.1A都不到,明显缺供电。
                    2.快速拆卡,对各个电感打电压,发现1.8V动一下就没了。主控是CS9221T,没有数据手册,脚位图如下:

                    3.上示波器看看,好家伙,这是啥?——电感前端波形

                   这波形,有规律的让下降,整齐得让人发呆。第一次见这玩意,给我整懵逼了,脑壳疼当然不能只让自己疼,敲敲旁边师兄的脑袋让他也来头疼一下,结果这家伙一看这波形就甩我一句:“这个不好修。”就不管我是生是死了。—————心里自言自语“好修还找你呢。手动doge+手动滑稽。

                  4.既然师兄不肯脑壳疼,那我就去找我的神舟十三号船长,船老大了呗。我就问船老大,这种波形是不是芯片保护了?船老大回得很快呀,说这种不是保护,是芯片因某种条件异常停止工作。不太好搞,先把频率设定和电流设定的元件换掉————这可把我整懵逼了,那会是哪某种条件异常导致的呢?而且还没有数据手册。
                   ——由于手头上的卡比较多,现在这卡明显不好搞,先放着再说了。

                 5.过了两天,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张卡,那个奇怪的波形图,我又拿起来研究研究。正想把检测线路,以及频率设定等相关的元件换掉试试。东戳西戳的时候,戳到一个电阻的时候,发现万用表不响,仔细一测,阻值变成100欧姆了。跑线路发现,这个是进VIN的0Ω保险电阻。

                   心想会不会是这里引起的故障呢?怀疑即换掉,由于没有个头大写一样的保险,就并2个小的0Ω电阻上去。
                   三两下搞定,上可调试一下,在我的开关滴答瞬间电流就跑到1A多了,测量各个供电都正常了。我擦~这。。。
                   什么原理?按我事后推算,应该是这个保险阻值变大,把电流限制了==》继而造成PHASE相位电流电压不够==》造成BOOT脚慢慢自举不足==》再造成PHASE相位电流电压进一步不足,恶心循环,导致芯片停止工作。——打个比方,水管道被堵了,水龙头开最大也没用。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以上仅是推论,仅供参考,不一定对,欢迎各路大神指正~

第二张分享的显卡案例:某星1066。

故障表现:时不认卡。
维修思维:时不认卡,说明GPU是某个工作条件不稳定造成的。维修过程:1.快速打值各个测试点阻值是否正常。
                   2.上可调看电流保持在0.6A电流左右,万用表打各个电压均正常。
                   3.上机查看设备管理器,发现确实有时认卡,但是很快就掉了,变成不认卡了。
                   4.上示波器打一下各个电压,发现有猫腻。

                    1.8V的电感后端瞬间下拉动作,这明显不正常,由于1.8V属于显卡的PCIE模块,这个电压不正常,显然会引起不认卡故障

                  5.快速测量这个MP1475D芯片的VCC,EN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芯片条件都正常,那就定芯片回来换了再说。

                     6.两三天后芯片到了,换上去,故障修复!
                     总结:有些信号,供电动作太快,万用表往往是反应不过来的,这时候示波器就显得太重要了。(这不是废话嘛?手动doge+手动滑稽。

写在最后:码字不易,如本篇帖子对您有帮助,麻烦各位客官大老爷们点个赞,在下感激不尽!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再次感谢船长,饼哥,感谢迅维培训,造就我如今的技术。(没错,连我师兄的这句经典台词我都要偷,手动doge+手动滑稽。
是他们的帮助,让我的技术得到飞跃的提升。(真情言谢!手动doge,不加滑稽了

附N卡时序:                  10/20系列:3V==>12V==>5V==>1.8V==>NVVDD==>EXCDD==>FBVDD

                  30系类:12V==>5V==>3V3_SEQ==>1.8V==>DDC5V==>MSVDD==>EXVDD=NVVDD==>FBVDD,VPP
附A卡时序:
                  R9_280-580:5V==>1.8V==>0.8V==>MVDD==>VDDC==>VDDCI

                  5700时序:3V,12V==>5V==1.8V==>0.75V==>核心供电==>VDDCR_GFX==>VDDCR_SOC==>VPP==>MVDDQ==>VDDCI_MEM

 会员1307005300鑫豆2025-12-27 00:33
 会员32451300鑫豆2025-12-17 19:24
 会员1082292300鑫豆2025-11-28 18:23
 会员217366300鑫豆2025-9-20 13:18
 会员290953300鑫豆2025-9-8 09:09

网友A:
叫哥哥,我给你加分

网友B:
来给邱老湿加加分,分析的太到位了

网友:
学习了 准备来修修显卡

网友C:
分享的很有成就,学习了

网友:
日常踩坑占楼, 虽然毛病不大,但是还是受益匪浅

网友D:
3)时钟A13,A14;
这个是主板发出的吗,
怎么测,在槽上面抓波形吗

网友:
时序是自己理解的还是?

网友:
大佬,给个大概的测试点位置就完美了

网友E:
显卡的图纸都是哪里找的?

网友F:
显卡怎么接稳压电源的?

网友:
快收藏,很快就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哥哥,我给你加分

感谢支持,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给邱老湿加加分,分析的太到位了

感谢支持,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的很有成就,学习了

感谢支持,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时钟A13,A14;
这个是主板发出的吗,
怎么测,在槽上面抓波形吗

打显卡A13 A14的阻值即可,2个要一样,8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的图纸都是哪里找的?

我都是用鑫智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怎么接稳压电源的?

买DC转PCIE就可以接可调了。调成12V

网友G(2022-07-04):
发个贴还隐藏 扣的一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发个贴还隐藏 扣的一逼

你第一天进论坛吗?论坛不欢迎你这种人,我的贴子也不需要你看,滚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第一天进论坛吗?论坛不欢迎你这种人,我的贴子也不需要你看,滚开

论坛本来就是学习的地方,说你扣你还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还急了,还咬人,666

哈哈哈,我急尼玛。我丢你老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