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微星r6870插dvi口显示

楼主(2022-03-13):
一块微星r6870 插dvi口显示超出范围 插hbmi口但是显示器显示的是dvi模式 进入系统有一条白杠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果断换屏吧

网友B:
要不先换显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果断换屏吧

还是你小子机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果断换屏吧

不要闹 屏幕肯定没问题

网友:
老师傅可能年龄也并不大,随便喊人小子,似乎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先换显示器试试?

输出错乱跟显示器没关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