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x2080ti

楼主(2022-03-13):
华硕rtx2080ti 跑鲁大师 3D 都没问题 也不花屏 ,就是跑甜甜圈就是重启  什么问题     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电源带不动,换750以上;确定电源没问题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
重启考虑主板问题跟显卡供电还有电源功率这三个问题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   显卡换别的电脑也一样

网友:
又可能是电源功率问题 我遇见过750w电源带不动的情况换1200w好了,再就是看下显存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