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测试软件 测试笔记本独立显卡 提示先输入./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

楼主(2022-03-13):
显存测试软件MATS  测试笔记本独立显卡  要先测试集显 提示先输入./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但是报错 显卡是960M MATS版本400.184.1

网友A:
我是先输入LS 然后 CD 400.184 输入./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就报错 是命令不对吗

网友:
你要传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输入LS 然后 CD 400.184 输入./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就报错 是命令不对吗

这是搭建测试环境的命令,报错完在输入核显测试命令就行了

网友:
直接mats -e 10不行吗

网友:
不可以 提示测试第二张显卡前 需要输入./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搭建测试环境的命令,报错完在输入核显测试命令就行了

重新输入一遍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搭建测试环境的命令,报错完在输入核显测试命令就行了

我又制作了一个455.127版本的 这个支持UEFI启动 是一台华硕166TI显卡笔记本 400.184。1 这个版本的可以做成UEFI启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输入一遍就行吗

不行,这命令是搭建测试环境用的,测试命令得用另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命令是搭建测试环境用的,测试命令得用另一个

那是输入什么

网友:
还是这个命令输入完 就可以 输入测试独显的命令

网友:
我这个1660TI的笔记本 测试完集显 显示PASS  我输入./mods - n 1 -e 10 他又提示需要输入/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

网友:
先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再mats -n 1 -e 10呢

网友C:
你试试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598-1-1.html,我就是用的这个,挺好用的1660前两天试过要用400的,455的不行,TI就不知道了,挨着挨着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598-1-1.html,我就是用的这个,挺好用的1660前两天试过要 ...

400.184的能做成UEFI启动吗 这笔记本只能用UEFI  LEGACY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598-1-1.html,我就是用的这个,挺好用的1660前两天试过要 ...

是笔记本的1660TI 但是CPU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笔记本的1660TI 但是CPU是AMD的

这个帖子有两个版本呀,都可以用的,我的也是uefi,就用rufus-3.5一键写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