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 前置插耳机不能关闭后喇叭输出

楼主(2022-03-13):
在高清音频那设置了也一样 就是关不了
win10

网友:
BIOS或系统里是不是有什么设置

网友:
更新声卡驱动。

网友:
首先,机箱前面板接口得支持hd的规范,才能实现

网友:
安装官方声卡驱动试试吧!要是是组装机机箱,不是HD接口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更新驱动,禁用看看是不是开了禁用前面板检测

网友:
可能机箱特殊

网友(2022-04-17):
只要禁用前置检查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