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核心挂了?

楼主(2022-03-13):
Rx560 4g显卡,开机不过显卡 键盘灯都不亮,打各阻值正常,电压正常。
用集显启动 扫显存就是这样

网友:
但是在系统显示正常,

网友A:
手上有一个镭风的RX560,在Windows系统下跑鲁大师和甜甜圈没有问题,就正常使用的时候(LOL还有看腾讯视频)会不定是时死机,花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个镭风的RX560,在Windows系统下跑鲁大师和甜甜圈没有问题,就正常使用的时候(LOL还有看腾讯视频 ...

也遇到过跑鲁大师和甜甜圈没有问题,检查显卡和CPU散热也没问题,,可客户就是说在家里就是不定期黑屏死机,,最后客户把自己的键盘换了就好了,而在我这怎么测都没问题,,

网友:
核心问题么

网友:
我有一个卡B2的,集显扫了,结果空白的,什么情况?

网友C:
刷bios,尝试更换一下显存,不得就加焊核心,再不得,换一下控制芯片,再不得就料板吧

网友:
建议你重头开始

网友:
别说没用的,bios已经刷过了,这种除了重植核心和更换核心你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
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过跑鲁大师和甜甜圈没有问题,检查显卡和CPU散热也没问题,,可客户就是说在家里就是不定期黑屏死 ...

峰回路转,意外之喜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下

网友:
bios匹配一下显存型号,然后不行全部拆下换一组显存试试

网友:
这是显示4显存全报错把  先重置或加核心咯

网友:
这种基本放弃了

网友:
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尝试更换一下显存,不得就加焊核心,再不得,换一下控制芯片,再不得就料板吧

四个显存全部换?

网友D:
刷bios。加焊核心。或者单换一颗显存,要是还是报错,那就是核心和显存通讯有问题

网友:
加焊核心,不装散热进系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核心管显存的脚位全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进系统又没代码43系统还能认卡应该问题不大,换一个测试平台试下,先尝试刷BIOS,先不要动桥,4颗显存坏的几率少之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加焊核心。或者单换一颗显存,要是还是报错,那就是核心和显存通讯有问题

既然都试过了,尝试一下换一下主控试试看看供电那个

网友:
都加焊一下,刷个BIOS看看

网友E:
不敢动核心了 植珠我搞坏几个1050ti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动核心了 植珠我搞坏几个1050ti

温度控制好基本焊接上百分之99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