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15 G3,板号 LA-C381p EC问题!

楼主(2022-03-13):
一台HP ZBOOK15 G3,板号 LA-C381p
主板的EC型号是:

想了解一下,这个主板上有三个闪存芯片可以刷BIOS固件,分别是16M,8M,1M,不知道几个固件里是不是有EC程序呢?

这个EC自带程序吗?如果购买这个EC需不需要让卖家把程序给刷上呢?还是说直接买个新的焊上就行?

网友:
直接买个料板拆

网友:
嗯,买料板替换比较容易,主要我也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型号的主板上的EC是否带有程序,如果单独购买EC是否行得通,新手小白,想借这维修的机会学习一下,如果老哥懂的话,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