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不开机,ec芯片的sus_on脚没有电压

楼主(2022-03-13):
柴油机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在路测量得到R144电阻为218欧,但是电路图上是100K, sus_on没有电压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路测量得到R144电阻为218欧,但是电路图上是100K, sus_on没有电压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说错了 不是218欧 R144在路测量是125欧

网友:
现在sus_on又有电压了3.3v,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B:
这个笔记本是怎么坏的?

网友:
按时序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是怎么坏的?

就是时间久了吧可能

网友A:
按时序发现按电源开关后,15VALW变成了只有5V,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发现按电源开关后,15VALW变成了只有5V,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开机

肯定会影响了,这个是控制s5向s3电压转换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