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CT7NA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3-13):
机器问题是不开机 查可调电源电流0.001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拆机测有3V电压 没有5V电压,以为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换待机芯片还是没有5V,后来测量发现EN_5V没有电压,但是VGER5 有5v电压,测量发现DD_ON没有电压 这个信号时有EC发出来的 跟换EC后正常开机, 这机器3 5v不是同时出!最后把图纸发出来

网友:
你这个可以吧Q35A的这个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