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80TI 显存供电大短路 到底有没有维修价值?寡人以身试法!

楼主(2022-03-13):
一块超级冰龙GTX1080Ti 11G 12V对地短路 保险都烧成两截了 那叫一个惨啊 扒开衣服 测量全板各个供电 8pin 12v供电0000短路 显存供电 0000短路 1.8V 0000短路  1V 0000短路 万用表滴滴滴叫得那是一个欢快 OK 抬走 下一位!

按照常规显卡维修来说 显存供电短路 显存核心一套打包带走 直接料板+1 今天闲的没事干 不折腾一下浑身不舒服  我就想挑战一下 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千古名言到底有没有可能反转 修复短路的地方 换了几个烧坏的供电管  保险 所有供电电感阻值出来了 拆显存 拆一个量一个 吐了 拆了 10个显存颗粒 显存供电还是0000  心想 完犊子了 古人说的果然是真理 料板+1了 硬着头皮拆了最后一颗显存 供电二极阻值有15了 希望值+1 「都退下 我要开始装逼了 」一般10系列 显存供电二极值应该在40左右算正常 估计还有短路 果断接可调电源 1.5v烧鸡大法伺候 完犊子 全板除了核心微微发烫 其他地方冰冰凉 料板+1喽 测量拆下来的显存颗粒 FBVDDQ供电引脚 和接地引脚 二极值0000正常二级值240左右 11颗全部短路 一套带走了 核心估计也带走了 但是我感觉核心温度不像短路那种 烫的手起泡 据我多年右手的经验来说 应该在六七十度左右 温温的很舒服

「可怜的孩纸 没有热成像仪 只能凭右手触摸」感觉核心没有挂 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 设置主板核显启动 接上没有显存颗粒的显卡 插电 开机 轻松蓝屏 应该是认到核心了 不然不会蓝屏

再次重新启动电脑 顺利进去桌面  设备管理器 GTX1080ti 出来了 还显示这个设备运转正常 我特么.,?#* 我是一个有素质的人 不说脏话 GPUZ出来了 但是只有核心代号 其他参数没有 因为没有安装显存颗粒 测量全板所有电压正常  铁汁们 显存颗粒拿了一板出来了  想看我翻车的请扣1
显存干不干上去 你们说了算 见朕骑妓院时候到了
主要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显存供电短路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GPU核心 显存颗粒被一套带走 有没有什么窍门 显存供电短路到底是碰运气维修还是说可以修复 修复后 核心会不会缩肛 到底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敬请期待明天的走进显卡短路栏目

网友:
这玩意不是说会缩肛,而是显存控制器会被冲坏,导致花屏或者某个通道会花屏或者核心直接画面花

网友:
冲你的文笔也关注下,期待下文

网友:
干个a通道两颗上去意思意思得了

网友:
自己的卡还能折腾一下,客户的就算了吧

网友:
自己试的没见例外过,希望楼主有惊喜!!!

网友:
不用看了,FBVDD不见得是短路彻底,但是,其VRAM控制器肯定是死了的

网友A:
留个足迹,等你结果

网友:
加油楼主  期待你的好消息 哈哈哈

网友:
就这个阻值,凉凉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
有人验证过吗

网友:
不管结果如何,楼主的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大宗师级别的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简直就是段子手,一点不像修电脑的,被耽误了

网友:
希望不大,不过求个结果也是好的。

网友:
感觉希望不大

网友:
我只看到楼主用的万用表表笔和我用的同一款

网友:
买了两个大西瓜   楼主快抬上手术台

网友B:
对了,我正想向各位老师请教这个问题呢。核心供电短路这个不说了。如果说测显存供电短路,我是这么理解的:显存供电不就是给这些显存芯片供电的么?某一个显存芯片短路了,这显存供电肯定是大短了是吧。我们把显存颗粒一个一个拆下对比测量就可以么。为什么说显存供电短路无维修价值呢。

网友:
抬走了吗 等着楼主更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正想向各位老师请教这个问题呢。核心供电短路这个不说了。如果说测显存供电短路,我是这么理解的:显存供电不就是给这些显存芯片供电的么?某一个显存芯片短路了,这显存供电肯定是大短了是吧。我们把显存颗粒一个一个拆下对比测量就可以么。为什么说显存供电短路无维修价值呢。

因为很多显存供电FBVDDQ短路是因为有供电mosfet击穿,12v直接进到这个net,而这个net去到所有显存和核心。12v比设计耐压值高太多了,所有在这个net上的芯片一般都在劫难逃。

网友:
兄弟萌 裂开了 裂开了 我曹了个DJ 我特么裂开了

网友:
凉了 凉了 先上DJ 先上DJ 硅脂擦干净 发现裂开了 搞半天不亮机 所以说修显卡前 还是不能偷懒啊 阻值测量完 还得看看镜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
自己的可以换显存救一下,要是客户的那就可以直接盖白布送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正想向各位老师请教这个问题呢。核心供电短路这个不说了。如果说测显存供电短路,我是这么理解的: ...

主要是看上管有没有击穿,1.5V的电压给12V怎么顶得住

网友:
万用表表笔是买稳压电源送的吧,艾德克斯的

网友(2022-04-18):
直接一次装上所有显存。

网友:
大型纪录片,《他改变了世界》,接下来请大家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个足迹,等你结果

ihi看就看离开了;看;流量卡;了;‘了;了

网友:
mark一下静待佳音

网友:
我倒是希望楼主能发布个好消息

网友:
核心如果坏了 直接抬走

网友(2022-05-18):
作为菜鸟问一句,设备管理器显示的1080TI,貌似是由BIOS提供的数据吗?

网友:
希望楼主分享过程 加油!!学习!!!!

网友:
跟我的那个显卡测出的数据一样!!!!!希望楼主分享结果 等待中。。。。。。。

网友(2022-06-30):
我也可以把几张老卡拿出来研究一下了

网友:
遇见过一次,冰龙的,把显存全摘了,然后上机花屏,买了八张显存回来,装上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