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水麦本本维修

楼主(2022-03-13):
一台麦本本  ,说是进水,拆机看到三五伏供电芯片和其他一个地方腐蚀严重 ,洗板水一通清洗下来,主供电电感没短路,接可调看待机电流一点都没有,万能表测量公共点,20V也是没有,主板板号是6-71-W65S0-02 ,先修公共点了  看 一脚是供电,由接供给的,PQ8和PQ33D级测量20V是正常的,PQ106看电路图,拆掉DS直连应该也可以,说干就干,再次测量充电芯片的供电19.4正常 ,15脚给的自己的线性供电5伏也正常,9脚ACAV 3.3伏正常,再测量公共点电压已经正常了,接下来就看三五伏待机芯片那边了,先把芯片周边腐蚀严重的元件能换的都换掉,芯片拆下来洗干净焊盘,再装回去,开始测量条件 , 16脚供电直接就没有,清洗时PD7和PR2就已经掉了  直接飞根线到PR2一脚,继续测量基准,三五伏线性都有,开启是由芯片内部自己开启的,不受EC控制,这个和其他的供电芯片由EC开启不同,测好以后把原先背面拆掉的两个复合型场管装上,上电按开关,电流正常跳变亮机了,装机,客记说了键盘进水不换了,自己买个外置解决,机器年份多了,电池也是能识别到,不充电,就这样修好能开机就行了

网友:
大哥!能分享下这麦本本图纸么,有主板图片也行,供电接口背面烧糊了,不知道烧了些啥元件

网友:
这腐蚀的看着太脏了,我看着都不想修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