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摔过的小米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3-13):
昨天老板1500收了台摔过的小米15.6 (171501-AL)笔记本,接TYPE-C电源,升压正常,待机电流也正常,0.012,就是按开关电流不动  ,收时客户就说的,要是排线松了弄下就修修,主板问题就不修了,检测过后确定是主板问题,拆了键盘排线重插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客户就和老板商量要让回收掉,拿过来拆开检查呗,细细看了下没有什么掉件,客户都说了隔着软包摔的,但就是这么不幸,不触发了,这个板号的图纸点位论坛上都有,板号是6050A2940901-MB-A01,先检查的EC,供电3.29正常,复位,时钟没找到,程序是读BIOS芯片配置的,就在旁边,应该不会有问题,查桥的条件呗,头一个就出问题了,VCCRTC  共阴极二极管正级由主板待机压降过去的供电没有,直接料板上找了一个换掉,再测量供电正常了,键盘接口上26脚接地开机,有电流了,接屏测试竟然亮机了,老板又捡漏了,装机测度时竟然按键盘开关还是无反应,背光排线不拔,拔掉键盘排线,短接又能开机了,得键盘也坏了,还得换键盘 ,

网友:
键盘要100吧,我上次换过一个

网友:
这老板  晚上请你吃饭 了没有

网友:
键盘居然坏掉很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