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 SERIES MOTHERBOARD BIOS FILES

楼主(2022-03-13):
GIGABYTE GA-B85-HD3 ALL REVISION BIOS FILES
GA-B85-HD3 (rev. 1.x).rar
GA-B85-HD3 (rev. 2.0).BIN.rar
GA-B85-HD3 (rev. 2.1).rar
GA-B85-HD3 (rev. 2.2).rar

网友:
先备注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2022-04-18):
请教了。手头上有块B85-HD3主板,开机正常,进BIOS也正常,但过一会就自动关机。能重新开机,但一会又自动关机,且自动关机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了。什么原因?该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