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 短路

楼主(2022-03-13):
surface pro5  5v短路。对地阻值不是零,不到10左右,有两个芯片烧穿了,拆了还是短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A:
没图纸加这个群下

网友(点评):
有图纸可以直接上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加这个群下

群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在哪里???????

398795643这个就是

网友:
这款机器图不好找吧   是否有图纸

网友:
继续烧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