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滴服了……第二次遇见了,这

楼主(2022-03-13):
我是真滴服了……
第二次遇见了,这种铜基底的mos是真的难拆

我风枪都上到400度了(风力1)还是不下来,焊油涕泗横流呀
最后直接上尖嘴钳给夹碎了…还是看不见焊盘。把实在没辙了,请教一下大神们这种该怎么拆呢?
还有就是问一下大家风枪的使用习惯哈,是高温低速多一些还是低温高速多?风嘴是怼的离要拆的东西越近越好吗?

网友A:
个人意见,先大范围预热,然后高温低风,风速高了小贴片容易吹飞。
距离只要刚好温度能覆盖需要拆卸的贴片范围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先大范围预热,然后高温低风,风速高了小贴片容易吹飞。
距离只要刚好温度能覆盖需要拆卸的贴片范围是最好的。

这种mos好像导热特别快,哪怕周围不预热也会升温一大片。
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mos好像导热特别快,哪怕周围不预热也会升温一大片。
谢谢建议

我觉得像这种mos管 只有继续升温,别无他法,我拆过需要升温到420度才拆的下来的贴片。或者上下双重加温,也要好拆一点,是要麻烦些。

网友C:
这不是什么铜底,这就是管子炸了导致管子跟焊盘融一块了

,底下预热上面风枪吹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什么铜底,这就是管子炸了导致管子跟焊盘融一块了,底下预热上面风枪吹就行了

锡………至少也会有锡呀,温度早超了但还是不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锡………至少也会有锡呀,温度早超了但还是不化?

下面200℃上面400吹就行了,锡在铜衬底跟铜焊盘之间。铜焊盘跟铜衬底粘一块了锡当然不好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200℃上面400吹就行了,锡在铜衬底跟铜焊盘之间。铜焊盘跟铜衬底粘一块了锡当然不好化

害,我没有加热台

网友:
工具不行,别用那八百十块钱的风枪了。

网友:
买个小加热板,放板子底下,再吹就很快了

网友:
底板下面一定要悬空,风枪的风嘴刚刚和mos差不多大就可以。温度高点别放焊油直接吹。这种底板导热很快。如果你拆的这个mos底板下面接触了桌面热量直接传到给桌子了。所以要么下面加热要么直接悬空。温度调高点几秒左右就干下来。

网友:
用烙铁辅助加热很容易取下

网友:
加热的同时  烙铁放在上面    很快搞定

网友:
大大的服气。。

网友:
你的工具不行的,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吹不下来    管子炸了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