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场效应管的一些矛盾问题

楼主(2022-03-13):
看到迅维教程,场效应管G极是高电平,就会导通        如果一个场效应管S极接地,,G极是高电平就会拉低D极电压。G极多大电压,,就决定了D和S极可以导通多少、、就好像日常维修中,显存供电芯片的开启脚接了一个场效应管,如果D极是3.3V,g极是2.3v,S极接地    就会将D极3.3V拉低为0.6V,导致显存供电芯片开启不正常,不工作了。
按道理说,导通多少是取决于G极大小。。但是昨晚看了迅维的主板34期维修教程,,觉得矛盾了(如下图), 图中第一个管子G极是CPU供电或者总线供电过来,但是电压只有1.2V左右,,怎么可能能将VCC3拉低为0?
平时修了那么多显卡,,几乎都是G极电压越大,才能导通越大,,要想将VCC3完全拉向地,变成0V,G极电压再怎样小也得3.3V左右呀
是不是教程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图上像是1AM的丝印吧,在主板中发射极接地的三极管都起开关作用,B和C极为反相的关系,开关三极管是0.7V就可以导通!

网友:
教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建议你重新学习下三极管应用讲解

网友A:
大管VG>VS 4.5导通。小管G只要有电就通。应该是这样。

网友B:
三极管b极只要0.65v就够了,何况1.2v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b极只要0.65v就够了,何况1.2v呢?

那就是说,三极管G极只要有电就可以将3V全导通于地?如果是5V,也可以导通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b极只要0.65v就够了,何况1.2v呢?

就是三极管不同于场效应管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管VG>VS 4.5导通。小管G只要有电就通。应该是这样。

你说的是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三极管G极只要有电就可以将3V全导通于地?如果是5V,也可以导通为0?

要有兴趣,劝你还是先学下元器件基础吧。

网友:
这个取决于MOS本身的导通阈值电压。搜索型号的Datasheet就能知道准确的阈值是多少,并不完全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如果三极管做开关作用,不考虑其他作用一般Ube大于0.7V就认为完全导通了,如果是mos管做开关用高于开启阈值电压VT就会形成沟道,以2N7002为例开启VT为0.8V(手册标注)到2.1V就认为基本完全导通了到3V时就可以认为高于VT很多了,此时RDS最小认为mos完全导通

网友:
完全错了。图中两个都是三极管,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
图中第一个管子0.6V就可以导通  第二个管子才是MOS管

网友:
教材没毛病,你就按开关去理解。g极高电平,ds导通。低电平ds就断开

网友E:
另外不是把vcc3V电压拉成0v,电路上还有一个10k的电阻呢。

网友:
显存供电EN≤0.4v芯片停止工作,和EN所连的mos没有太大关系,因为mos如果导通,EN就变0v了。

场管mos的输出高低是由g极的频率所决定的,并不是单纯的电压,如果你施加一个线性电压在g极,会烧坏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不是把vcc3V电压拉成0v,电路上还有一个10k的电阻呢。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三级管B极高电平,CE就导通,但导通不是分为完全导通和不完全导通吗?B极有1.2V,能将C极的3.3完全拉地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三极管做开关作用,不考虑其他作用一般Ube大于0.7V就认为完全导通了,如果是mos管做开关用高于开启阈值 ...

有没有相关详细三极管教程?能介绍一个吗?

网友:
基础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