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B75主板触发正常不跑码

楼主(2022-03-13):
翔升B75-PK主板,上电触发正常电源指示灯亮,复位电压正常,CPU风扇一直转,显示器不亮,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CPU 不上电。

用诊断卡测试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CPU不上电测电源管理芯片RT8876A 48脚是12v供电正常,36脚是5v供电只有0.3v。怀疑这个供电电阻坏,在板子上测量1K。供电电阻不应该用1K。没有图纸,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大的?这是不是供电电阻是不是我搞错了?有修过这个板子的吗,或者有图纸的。

网友:
主板图片上传错了,这个才是翔升B75-PK主板。

网友:
找个2r2换上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中,什么时候我也能认得这些芯片

网友:
最好先查一下图低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供电电阻先

网友(2022-04-18):
想帮你,但是没有这个板子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