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1.01短路

楼主(2022-03-13):
华硕P5G41T-M1.01短路

通电秒掉,经查是LG2的上官击穿,换了一样击穿·一组换了也一样。

最后把这一组都拆掉后可以正常通电,但是发现 没有VCORE_phase电压。

网友A:
对应的驱动芯片也要换。还要检查相连的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驱动芯片也要换。还要检查相连的电阻,电容。

其它的·测量过·没有短路,会不会是这个EPU坏了。但是我拆掉EPUASP0905这个芯片测量这个OCB板20脚的FB+信号和PH 信号相连了····

网友:
看点位图,如果是直连EPU的,换管后又烧的直接换EPU。不直连EPU,而是连一驱动芯片的,换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