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02=5C是什么芯片,有定义图吗,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2-03-13):
显卡1050核心不供电,主控EN没有电压,经测这EN连着这标识为02=5C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和管脚定义,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协控,RT家的,淘宝搜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协控,RT家的,淘宝搜能搜到

淘宝找过了,没有同型号的,看样子好像是电压源芯片之类,没有资料不知怎么搞

网友:
太感谢了,又可以继续研究了,请问一下怎么查这芯片标识的对应关系?

网友:
明白了,印丝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