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天,终于找到联想300S-14isk 14292-1 一系列莫名其妙故障的原因

楼主(2022-03-14):
型号:联想300S-14isk
板号:14292-1
故障:故障跟着维修进度走,莫名其妙

     前言:这机器最初的故障,和中间第一次故障改变,我没有拍照片,也没打算写帖子,到最后发现真正的故障的时候,才感觉有必要发出来分享一下,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故障
      正文开始:
       1,这机器拿过来的时候,都快下班了,一个合作很久的商家,拿过来的,让优先看看,他描述的故障就是,适配器使用正常的,但是只要插电池,就在进不去系统,或者电源指示灯闪烁,单独使用电池也可以
      2,那么可以简单总结,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对于有维修经验的来说,那么基本可以判断,同时插,短路,要么适配器这边隔离管子短路,就是电池隔离管子短路。首先还原故障,发现确实如客户所说,但是并没有出现短路的情况,拆机测量各个管子都是正常的,当场解决不了,就打发商家先回去,我们也下班了。

第二天,过来先搞这台机器,说是放他那里好几天了。我插上电池上可调,发现这机器不能充电,那么这是一个故障点,就先从充电开始吧,本着快修的原则,先换一个充电芯片,这个时候故障又变了,使用适配器的开机掉电,上电到0.5,快速掉电,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奇怪了,只是更换一个芯片而已,再把原来的充电芯片更换回去,故障也是一样,掉电。不显示了,坦白说,这个时候我有不好的预感,和CPU坏的故障差不多,掉电非常快,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由于有其他机器修,这个这机器又先放一边了。 这里说明一样,2478024780S,是可以通用的。在这个机器里面,隔离管子使用的是P管。

第三天,再战这台机器,回想一下这台机器的故障,为何故障会变?也就更换了一个充电芯片而已,此时想到,最初使用电池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再次使用电池开机,居然真的可以显示(这里说明一下,修到这里我都没有拍照,所以没有电池显示的照片),也就是说故障变成了,适配器开机瞬间掉电,电池使用OK .
     这个时候就去测量充电芯片,24780的条件了

A,首先第一个信号,ACOK  真就0V,  此时内心说句,沃日  断开节点,也是0V 问题在充电芯片这边。

B,追查ACIN  需要24780的基准电压分压   如图,测量断开充电芯片ACOK后,这里只要0.6V,实际要有3.3V .

C,开始追查  PWR_CHG_REGN  基准电压只有1.18V  ,正常是6V

D这个时候,就要查24780的主供电啦,根据24780手册   24  REGN
   6-V线性稳压器输出由VCC提供。当ACDET高于0.6 V, VCC高于UVLO时,LDO是活跃的。
REGNGND连接一个≥2.2μF 0603的陶瓷电容器。在REGNBTST之间的二极管
集成!
E 实际测量6ACDET   2.67V正常,  主供电28脚,居然只有2.49V  我真是不敢相信,
  测量28脚,连接的电阻,居然接近无穷大啦!+

更换PR441310欧姆之后,此机器所有的故障都解决啦!

总结一下,  PR4413应该是不良的,导致最初的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后来我更换24780的时候加热 了那个电阻,导致不良严重,引起适配器触发掉电。
          写帖子不易,如果感觉这帖子对兄弟们有帮助,请帮忙加分,谢谢!

最后上传:图纸点位,BIOS确定好的(BIOS需要合成本机的ME,不然这个BIOS开机慢)

 会员1176298300鑫豆2025-6-4 23:18
 会员774309300鑫豆2025-5-20 09:52
 会员1562926300鑫豆2025-3-12 17:05
 会员1243182300鑫豆2025-2-13 19:43
 会员1321138300鑫豆2024-12-12 15:29

14292-1.brd

网友:
非常好的文章  实战经验 学习的好帖子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A:
分析的有理有据,好贴,,加分支持

网友B:
bq24780的条件不满足不应该是隔离保护不过吗?症状迷惑了人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受益非浅

网友:
好像这个电阻变大是通病

网友:
这个第一感觉容易怀疑隔离管

网友:
这个通病哦,  电阻不良

网友:
这分析这排版这技术,牛

网友:
这个芯片,这个电阻变大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有理有据,好贴,,加分支持

谢谢,谢谢,感谢加分!

网友D:
大神的操作行云流水 啥时候我有你这水平就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的操作行云流水 啥时候我有你这水平就厉害了

哈哈哈哈,多谢夸奖,修的多就可以了,记得加分哦,谢谢

网友:
好帖,分析的有道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症状容易让人跑偏

网友:
就怕这样时好时坏的,好在换了芯片问题直接展现出来了,不然楼主又得耽误时间

网友:
所有搞了半天,居然是一个小破电阻作怪。

网友E: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这机还有一个通病,用电池正常,用电源降频,爆卡。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很多了。确认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这机还有一个通病,用电池正常,用电源降频,爆卡。

降频也可以解决!其他机型降频也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不是通病吗???

确实不清楚这机器通病,我自己分析出来的。

网友:
写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频也可以解决!其他机型降频也可以解决!

当然知道可以解决,

网友:
检测充放电芯片首要条件就是VIN

网友:
行云流水,看着舒服。加分,加分。

网友:
这个电阻坏的比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24780的条件不满足不应该是隔离保护不过吗?症状迷惑了人

电源不开机还可理解,电池居然能开机

网友:
只能说哈哈了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比较迷糊人,确定大概范围后,就容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感谢加分!

楼主,我手里有几片不开机的,能修吗?我打过去给你

网友:
技术过硬,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型号:联想300S-14isk
板号:14292-1
故障:故障跟着维修进度走,莫名其妙

     前言:这机器最初的故障,和中间第一次故障改变,我没有拍照片,也没打算写帖子,到最后发现真正的故障的时候,才感觉有必要发出来分享一下,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故障
      正文开始:
       1,这机器拿过来的时候,都快下班了,一个合作很久的商家,拿过来的,让优先看看,他描述的故障就是,适配器使用正常的,但是只要插电池,就在进不去系统,或者电源指示灯闪烁,单独使用电池也可以
      2,那么可以简单总结,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对于有维修经验的来说,那么基本可以判断,同时插,短路,要么适配器这边隔离管子短路,就是电池隔离管子短路。首先还原故障,发现确实如客户所说,但是并没有出现短路的情况,拆机测量各个管子都是正常的,当场解决不了,就打发商家先回去,我们也下班了。

第二天,过来先搞这台机器,说是放他那里好几天了。我插上电池上可调,发现这机器不能充电,那么这是一个故障点,就先从充电开始吧,本着快修的原则,先换一个充电芯片,这个时候故障又变了,使用适配器的开机掉电,上电到0.5,快速掉电,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奇怪了,只是更换一个芯片而已,再把原来的充电芯片更换回去,故障也是一样,掉电。不显示了,坦白说,这个时候我有不好的预感,和CPU坏的故障差不多,掉电非常快,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由于有其他机器修,这个这机器又先放一边了。 这里说明一样,2478024780S,是可以通用的。在这个机器里面,隔离管子使用的是P管。

第三天,再战这台机器,回想一下这台机器的故障,为何故障会变?也就更换了一个充电芯片而已,此时想到,最初使用电池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再次使用电池开机,居然真的可以显示(这里说明一下,修到这里我都没有拍照,所以没有电池显示的照片),也就是说故障变成了,适配器开机瞬间掉电,电池使用OK .
     这个时候就去测量充电芯片,24780的条件了

A,首先第一个信号,ACOK  真就0V,  此时内心说句,沃日  断开节点,也是0V 问题在充电芯片这边。

B,追查ACIN  需要24780的基准电压分压   如图,测量断开充电芯片ACOK后,这里只要0.6V,实际要有3.3V .

C,开始追查  PWR_CHG_REGN  基准电压只有1.18V  ,正常是6V

D这个时候,就要查24780的主供电啦,根据24780手册   24  REGN
   6-V线性稳压器输出由VCC提供。当ACDET高于0.6 V, VCC高于UVLO时,LDO是活跃的。
REGNGND连接一个≥2.2μF 0603的陶瓷电容器。在REGNBTST之间的二极管
集成!
E 实际测量6ACDET   2.67V正常,  主供电28脚,居然只有2.49V  我真是不敢相信,
  测量28脚,连接的电阻,居然接近无穷大啦!+

更换PR441310欧姆之后,此机器所有的故障都解决啦!

总结一下,  PR4413应该是不良的,导致最初的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后来我更换24780的时候加热 了那个电阻,导致不良严重,引起适配器触发掉电。
          写帖子不易,如果感觉这帖子对兄弟们有帮助,请帮忙加分,谢谢!

最后上传:图纸点位,BIOS确定好的(BIOS需要合成本机的ME,不然这个BIOS开机慢)

 会员403803300鑫豆2025-9-8 17:03
 会员1176298300鑫豆2025-6-4 23:18
 会员774309300鑫豆2025-5-20 09:52
 会员1562926300鑫豆2025-3-12 17:05
 会员1243182300鑫豆2025-2-13 19:43

14292-1.brd

网友:
认真看完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没事逛逛论坛还是有好处的,记得最少是去年6月份论坛就有坛友分享过这个通病!!!  分享出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手里有几片不开机的,能修吗?我打过去给你

加我微信13588952997   一起探讨,一起讨论!

网友:
有技术,有资料,羡慕嫉妒恨

网友H:
这个机器我也修到过,修的怀疑人生,故障是插内存掉电,不查内存不掉电,以维修经验来说,首先考虑 BIOS,刷了好几个,故障一模一样,之后查了所有供电电压都正常,再找了CPU换了,好在黑胶桥换的很多,问题不大,换完故障依旧,怀疑人生后,不死心,继续查,最后才测到24780的VIN不对,换电阻后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我也修到过,修的怀疑人生,故障是插内存掉电,不查内存不掉电,以维修经验来说,首先考虑 BIOS, ...

如果我不是使用电池开机正常显示,我也准备干CPU啦,那个掉电实在太像CPU故障啦!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网友:
扎实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干的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苦付出  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
这个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其实用示波器更好查的

网友:
有图纸慢慢修,仔细查信号,技术在不知不觉中提升。

网友:
文章编辑的巧妙

网友:
膜拜,学习中。。。。奋斗。。。

网友:
值得学习同学们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是用电源开机掉电  这个是老通病了 也折腾我好几天 去年修过一次 换了电阻好了 今年又回来了 这次充电芯片挂了 没用几天又不行了  换了充电芯片又好了  我怕他出问题 试了好多次 都可以 最后不放心 把我原来直连的供电装回一个10Ω  现在没返修了  问题是直连 应该是一样的 要不就是我换的24780S还是有问题的  想不明白  反正现在也没有返修了

网友:
很棒啊,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你的运气非常好

网友:
维修高手

网友:
这个就是电阻变大引起的毛病

网友:
问题真是多呀,真是太难啦

网友:
技术精湛

网友:
这个好像我大概应该是修过,一样的电阻,通病了吧

网友:
大神牛B。但这是通病了。电阻变质引起的

网友:
思路可以厉害

网友:
要了多少钱

网友:
是充电芯片供电 电阻阻值不对导致的?

网友(2022-04-14):
好复杂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首先检查充放电路的芯片的基本条件

网友:
这故障确实少见。。。。。

网友: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查条件,你怎么有把握抱芯片呢?要知道最麻烦的就是换芯片了

网友:
PR4413不良为什么会导致最初的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有什么原理说明吗?感谢分享,收益颇多!

网友(2022-05-16):
联想机器24780真的碰到很多各种奇葩问题,基本都是分压电阻影响的。还有一次戴尔游戏本,24780不充电,研究了两天才搞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充电芯片供电电阻坏,引起电池一会充电一会不充电,电池和适配器不同时使用,应该背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2-06-17):
来电图纸辅助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正好要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2022-08-09):
学习,正在修这个机子,不过故障不一样

网友:
你这技术没得说,我是回老家后就没修过机器,以换为主,需要修的直接发到市里修,不想动脑筋,最近没事想焊下BGA,没有返修台,这才找到你!

网友:
学到东西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