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压屏机器用T字烙铁,直接干好

楼主(2022-03-14):
用恒温烙铁,低温锡膏,阻焊膏,温度150-220左右,不要用大功率80瓦电烙铁,会烧坏排线跟特伯(COF)焊排线时,记得用高温胶贴一层。加点助焊剂,这样不会连焊锡。省个200块,买猪脚吃。

完美解决

网友(点评):
你这是换灯条不小心把TAB搞掉了吧!

网友:
牛蛙啊兄弟

网友:
疫情严重,为了碎银几两。

网友A:
这种处理是一次性的,祝你好运

网友:
手工高超处理好,使用起来是样的,没太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处理是一次性的,祝你好运

怎么就一次性了,这样比压屏机还牢固。用到电视报废都不会坏,诚信经营。压屏有的用一年就脱了,很多压屏不打胶。想在赚一笔。

网友:
牛蛙啊快乐源自分享,哈哈

网友:
高手处理 赞

网友:
买焊台也,卖家也给送了一个这个头,下次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只能压屏边板,玻璃那边能不能压

网友:
焊锡焊好不可能变一次性,除非有虚焊

网友:
一直关注这个焊屏线的  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牛蛙啊兄弟niuniu

网友:
涨知识了,找时间弄个破显示器试试

网友:
学到了,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特殊的烙铁和锡膏,这种屏幕碰到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2022-12-11):
这手法娴熟,赞一个!

网友:
我试过,用的刀头,焊好后直接不显示了,现在看来估计是模组烧坏了,焊接时没有对模组保护。

网友:
玻璃板一边只能用压屏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