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使用MATS 测试独显 怎么使用 机器是AMD的CPU

楼主(2022-03-14):
机器是华硕飞行堡垒FX95DU 故障是独显驱动打不上 报错43 CPU是AMD的 这样的可以用MATS测试吗 昨天用455.127版本试了一下 报错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照片不知道 怎么旋转了

网友:
报错是这样的

网友:
用367.38.1版本 提示

网友:
照片是这样的

网友:
-n 1改成 -n 0

网友:
N 0是测试集显

网友:
ps:遇到独显mos管烧了,主板也烧穿了的,建议大家不要改MOS管,和换显卡;去年把我重重的亏了一把
买了一个料版,剪版换上mos管(双管合一),然后换上新显卡,客户玩了一个半月的游戏,又烧掉了
(保修三个月)

网友:
./mats -3d_card -e 9

网友:
这个命令我用400.107版本 在一台联想I5 7代上 能正常测试 但是这台AMD CPU的不行

网友:
是不是AMD CPU的机器 不支持啊 这是NV 1660TI显卡

网友A:
你好 我看你之前发的帖子 也是AMD CPU加NV独显的笔记本你是输入的什么命令跑的MAT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看你之前发的帖子 也是AMD CPU加NV独显的笔记本你是输入的什么命令跑的MATS呢

搞错了  N 0是对的 测的是TU116 1660TI核心 但是显存全部报错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机器 可以测试 用的是400.127版本 已经测试出来显存正常 输入的是MATS -N 0 -E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