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开机黑屏!

楼主(2022-03-14):
配置cpu  EX5300
内存        ddr3 1333 2g*2
主板        ZX-G41D3LM
显卡集成
经常出现开机黑屏 硬盘灯亮,电源灯亮、鼠标灯亮,风扇转动正常,键盘灯不亮
主机自检不通过。需要断电后放电再开机才能启动。
期间 清理过主板灰尘、内存金手指,更换过内存、重装过操作系统(ghost和安装版都试过)
故障依旧。
现在每天开机都需要看电脑当时的心情
求解决方案或者思路

网友:
供电不良或BIOS

网友:
更换主板吧!!!

网友:
刷bios啊,一般这样都是bios

网友:
那我先刷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刷了个论坛下载的3.0bios 故障依旧
郁闷 主板不会修

网友:
刷了个论坛下载的3.0bios 故障依旧
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主板不会修,送修也没那价值

网友:
可以换电脑了  配置太老了

网友:
BIOS先,然后换主板,哈哈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主板,晶振,bios

网友(2022-04-13):
不是先确认是不是主板有没有启动,再判断是不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2022-06-25):
谢谢楼主贡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