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电路图

楼主(2022-03-14):
电路图时,本人有几个问题请教,望解答
1    图一图二为产生开启内存供电信号的电路,图一中,开机触发后,SLP_S5英为高电平,Q75导通,拉低Q78 G极为低电平,Q78不导通。那Q78 D极又是如何发出DDR15V_EN信号的呢?(我个人觉得不论Q78导通与否,都没有能力发出高电压信号,因为它的S极是接地的,它没有电压输入)
图二也是一样,觉得也发不出高电平的DDR15V_EN 信号(实际电路中,却测得该信号电压值为1.27,此信号没有别的出处,直接去了RT8120电源管理芯片7脚)
2   图三为放大器控制2.5伏电压输出的电路,疑问:电阻R324应该会把MN22的G极电压上拉为高电平吧,这样不管运放7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MN22的G极不一直是高电平吗?MN22不就一直导通吗?

网友A:
这里是控制,电压又不是从这里解出来的

网友B:
你可以认为上拉是芯片内部提供,只要EN叫不被拉到GND就是开启状态!
脑袋想问题不要太死板!

网友B:
图3作用已经是比较器状态,只要6脚负端输入没有达到5脚正端的输入电压就保持7脚高阻抗+输出,其实这个输出就是上拉电压,只要6脚到达后,7脚就低阻抗拉到GND使MOS截止,这个开关过程是很快并且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3作用已经是比较器状态,只要6脚负端输入没有达到5脚正端的输入电压就保持7脚高阻抗+输出,其实这个输出 ...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控制,电压又不是从这里解出来的

我想请教的就是控制原理,具体的控制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C:
EN产生的几种方式,第一:上拉电阻产生外部控制。第二:芯片内部产生外部控制,你这属于第一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N产生的几种方式,第一:上拉电阻产生外部控制。第二:芯片内部产生外部控制,你这属于第一种

在我发的这个图一中,没有上拉电阻,不能产生EN 信号吧。然后这个信号有个唯一的去处,如下图,到底这个信号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E:
一定有地方上拉,看一楼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控制,电压又不是从这里解出来的

CTRL+C   CTRL+V
CTRL+C   CTRL+V
CTRL+C   CTRL+V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定有地方上拉,看一楼解释

这个信号的唯一去处就是下图 怎么上拉的呢?

网友F:
SLP5置高后,Q75拉低,Q78截止,DDR15ven是由其他路电压上拉,技嘉主板一直是这个设计,参考技嘉rsmrst电路,一样的原理。图二SLP3来临导通q72,q71的s直接和地导通,接着pson为低q71截止,内存1.5就开启。图三是经典运放+mos,大概的情况就是要保持正和负一直输出同样的稳定的电压,具体流程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LP5置高后,Q75拉低,Q78截止,DDR15ven是由其他路电压上拉,技嘉主板一直是这个设计,参考技嘉rsmrst电路 ...

电路中和DDR15V_EN信号连起来的只有下图中紫线这处电压,但是它与DDR15V_EN信号信号是通过电容隔离的,不能提供上拉电压吧。  前面一个大师说是MU1芯片内部产生的上拉电压,而DDR15V_EN信号的外围电路只要保证DDR15V_EN信号不被拉到GND就行了,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正确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认为上拉是芯片内部提供,只要EN叫不被拉到GND就是开启状态!
脑袋想问题不要太死板!

大师的解释说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图三运放引用了负反馈,工作在线性区,输入端“虚短,虚断”运放不是比较器,可以有多种应用,7脚电压是运放根据输出状态可调的,不是非高及低的两种状态而已

网友:
是的,有的芯片确实是由内部上拉,这个就需要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
看了各位的分析受益匪浅!!

网友G:
不是学电路的┐(-`)┌。不过我看图一图二应该是芯片内部上拉(如果是单片机io口可以在软件层面配置成输入/输出,细调可以配置上拉下拉。)

图三那看起来像个上拉电阻的感觉……那个u12b输出低电平(当作接地)那不就可以下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学电路的┐(-`)┌。不过我看图一图二应该是芯片内部上拉(如果是单片机io口可以在软件层面配置成输入/ ...

对对对   感谢

网友:
看不懂 一图纸就眼花头疼

网友H:
图一看着像映泰的amd板,前段时间搞过一块a55ml2,就是类似q78这个D极换了几个新的和拆机的2n7002都没有电压,后来干脆摘了它连接的芯片第7脚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发的这个图一中,没有上拉电阻,不能产生EN 信号吧。然后这个信号有个唯一的去处,如下图,到底这个信号怎么产生的呢?

所以不是说有两种产生方式了么?第一种外部电阻上拉产生,第二种芯片内部产生啊?

网友:
你要理解内部产生的意思,内部产生就是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就像待机芯片产生的线性待机电压一样,内部会有相关的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一看着像映泰的amd板,前段时间搞过一块a55ml2,就是类似q78这个D极换了几个新的和拆机的2n7002都没有电 ...

嗯 这部分电路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