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的这个重启原因是什么?刚接触维修还不太懂,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2022-03-14):
(图片)

网友:
硬盘问题,参考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wifi

网友:
wlan哪里是吧?WiFi松动?

网友:
可能是wifi

网友:
也可能掉点

网友:
wifi合作硬盘或者贴合,分层主板打值吧

网友:
apcie(wlan )  很大可能是wifi模块

网友:
WiFi 问题 有可能摔虚焊了  有没有重新贴合试试啊

网友:
考虑下硬盘看看

网友:
pcie总线,WiFi,WiFi到CPU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