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M-DS3H不过内存

楼主(2022-03-14):
    主板型号:技嘉B250M-DS3H REV:1.0
    故障现象:报警不过内存

此板有图纸点位所以维修难度不大。测量各大电压正常,时钟复位正常。先替换一下内存故障依旧。拆开CPU发现针脚弯了很多,客户反应坏了后自己拆过,先弄好针脚发现还是不行,在这里走弯路了,并不是CPU座子的问题。然后就清空一下COMS,还是不行,刷一下BIOS,刷了2个还是一样。没办法重点检测内存方面吧。
    测量VPP_25V为2.5V正常,VDDQ为1.2V正常,DDRVTT为0.6V正常,N_SMBCLK为3.3V正常,N_SMBDATA为2.5V不正常,发现问题了。N_SMBDATA去了很多地方。N_SMBDATA为3VDUAL经过NR55上拉。NR55在背面。居然被碰歪了。重新焊接故障修复。

网友:
NR55被撞歪

网友:
理论扎实,按图索索骥就是方便,内存几个关键点,学到了。

网友:
眼尖就是捡钱

网友:
CPU针脚歪了很多,电阻被撞歪,可以想象拆机是如何的暴力。

网友:
CPU针脚歪了很多,电阻被撞歪,

网友:
楼主人才呀  这样都给你发现了

网友:
楼主厉害,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

网友:
理论扎实

网友A:
我的H110也不过内存,内存各电压都正常,头疼了

网友:
我写出来就几分钟,实际修了大半天

网友:
人为 损坏 还好眼里不错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H110也不过内存,内存各电压都正常,头疼了

台板维修没有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板维修没有难度

求教,h110今天又修了一遍,还是那个样,不过我没有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教,h110今天又修了一遍,还是那个样,不过我没有刷bios

你按我写的帖走一篇基本能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按我写的帖走一篇基本能好

并没有好,还是这个鸟样, 我倒是觉得台板比笔记本主板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好,还是这个鸟样, 我倒是觉得台板比笔记本主板难修

笔记本和台式机其实一样修的。主要是看有没有图纸点位和时序图。还好这次修的是技嘉,要是修的是杂牌要找出这个被磕坏的电阻估计难了。不过我还是觉得笔记本难一些,可能修笔记本比较少吧。

网友:
这客户是暴力拆机的吧,针脚歪了,电阻也能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和台式机其实一样修的。主要是看有没有图纸点位和时序图。还好这次修的是技嘉,要是修的是杂牌要找出这个被磕坏的电阻估计难了。不过我还是觉得笔记本难一些,可能修笔记本比较少吧。

以后还要多请教一下你,我还有些地方不太懂

网友(2022-09-06):
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