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维修缺少电子元件怎么办

楼主(2022-03-14):
很疑惑:自己的电脑自己想维修一下,千辛万苦排查有问题的电子元件后,但是手上没有新的可以替换
一般怎么解决?网上买的话,好像只能批量,一个一买的话邮费要好几十

网友A:
当然同一家店一起买啊。怎么可能一个一个分开买呢

网友B:
买张料板上面要啥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同一家店一起买啊。怎么可能一个一个分开买呢

但是只缺一个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张料板上面要啥有啥

买自己同型号的主板吗  一块主板也要不少钱吧

网友:
不知道去哪买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点评):
邮费不超过5元吧

网友:
我看到买一个小元件的话 甚至都是20多元的邮费

网友:
DDTA114YUA-7-F
比如这个三极管,大家知道哪里可以用合理的价格买到一个吗

网友C:
找本地的电子元件经销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本地的电子元件经销商,

去线下实体店吗 还是随便找个街边的小电脑店

网友:
找个二手电脑店拆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