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230掉件,烦请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2022-03-14):
戴尔E6263掉件,烦请大佬帮忙看下:板号LA-7731P   BIOS芯片旁边掉了电阻,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BIOS的上拉电阻吧一般10K

网友:
技术好,速度快,....................

网友:
看看BIOS芯片PTF就行了

网友:
要么4.7k 要么几欧的

网友:
目前没有修到这个机器 无法帮到你

网友:
点位图上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