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插内存断电保护

楼主(2022-03-14):
技嘉GA-F2A55M-DS2,不插内存,主板能正常触发,蜂鸣器长鸣报内存故障,诊断卡显示有PCIRST信号,摸南桥和CPU正常发热温度,应该已正常复位启动(内存报警是不是意味着主板各部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进入POST自检阶段,而且CPU自检已完成)。测得VCORE 、VCORE_NB、VDDA25、APU_VDDP12、内存的DDR15V与DDRVTT、南桥的VCC_SB、VCC11_DUAL均正常。插入内存后,主板触发两秒就断电保护,无法再按电源键开机,必须给电源断电重新插上插头才能开机。检查内存插槽内无异物,针脚整齐。在别的机器上好用的内存(试过两根),插在不同插槽,故障现象一样,故可排除内存和插槽内部短路问题。如果插上内存,拔下CPU 4P插头,则不断电保护,此时测内存的DDR15V与DDRVTT 正常。 求指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22-3-15 06:43):
对了,刷过BIOS了,故障依旧

网友A:
IO芯片的第103脚PWRON#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芯片的第103脚PWRON#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用电阻档测得数值为8.55k

网友A:
这个主板是什么版本的?是REV3.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是什么版本的?是REV3.0的吗?

不是 ,是rev 1.2

网友A:
说下我的维修思路,FM2主板是要上内存才能跑码的。所以裸板的时候大致测量下对地阻值有无短路,我看你的描述应该是没有发现短路,然后上CPU、上内存,点开关发生掉电保护,拔掉CPU小4针再测试则可以触发,你已经刷过BIOS,这里分析的话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先重点勘察这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的维修思路,FM2主板是要上内存才能跑码的。所以裸板的时候大致测量下对地阻值有无短路,我看你的描 ...

按照你的思路,排查结果如下:CPU装上时,VCORE_NB处电感对地电阻10欧,VCORE处电感对地电阻30欧。不知道这几组阻值正常否?cpu卸下后,这几处电感对地电阻200多欧逐渐增大。装上CPU,不插内存,触发后Cpu vcore 电压0.91v,Cpu vcore-nb 电压1.08v,CPU电源芯片VCORE_PWOK已发出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换个CPU看看,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