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CER SF314-42 LA-J731P BIOS

楼主(2022-03-14):
(图片)

网友(2022-07-04):
我试下,好了跟你们说

网友A:
我的现象是不充电,量了管子没事,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刷BIOS也没有解决,没思路退了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A:
我的现象是不充电,量了管子没事,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刷BIOS也没有解决,没思路退了

这机器 打好后盖螺丝 才能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