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EC条件正常 就是不发出S5_ON DAOR62MB6E0EEC

楼主(2022-03-14):
保护隔离19V  EC供电3.3V RST 3.3V  ACIN 3.3V LID 3.3V  NBSWON1 3.3V 有跳变 EC BIOS刷过  EC换过,就是不发了S5_ON S5_ON没短路  还是不触发 DAOR62MB6E0EEC

网友:
把S5_ON引脚 挑起 测量 也没有发出

网友:
RTC_RST# 3.3V   SRTC_RST# 3.3V

网友:
EC  带程序。

网友:
没有啊 外挂BIOS

网友:
准备干桥的节奏了 S5_ON 就是死活不发出

网友:
桥条件没查全,slp_s5有吗?

网友A:
r62惠普的机器??
看电源小白灯亮了麽,没亮,ec没工作,亮了查触发条件

网友B:
被拉低了吧  跳起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2惠普的机器??
看电源小白灯亮了麽,没亮,ec没工作,亮了查触发条件

亮了 狂闪,19V保护隔离下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拉低了吧  跳起来看看

把S5_ON引脚 挑起 测量 也没有发出

网友:
查完条件准备换桥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了,高人

网友:
结果怎样呢?换桥了吗?

网友C:
罗大师好 把身体站笔直敬个礼 喊我一声江大哥好  就告诉你怎么敲后脑勺才能发出什么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大师好 把身体站笔直敬个礼 喊我一声江大哥好  就告诉你怎么敲后脑勺才能发出什么ON

怎么说。。。。。。。。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