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360 16882-1 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

楼主(2022-03-14):
首先排除了系统喇叭BIOS都没问题,耳机口看了看也没啥问题,有的看起来没坏也可能不行,但没有找到料板换就不管它,查功放。查功放工作条件因为没图纸只能查查大概,明显感觉有供电没有出来,查下边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查到连第三脚的电容短路,拆掉还是一样,把功放拆了就不短了,没找到这芯片,TB定了2个等明天换了,BIOS论坛有就不发了

补充内容 (2022-3-15 20:51):
换了功放已经好了

网友A:
电容看着是不是中间裂了?

网友:
技术好,速度快,....................

网友B:
不错不错   很好经验

网友:
电容中间裂掉了

网友C:
这个电容不换 也怕是没有电容的功能了吧

网友:
没有,照片看着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看着是不是中间裂了?

没有的,照片看着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不换 也怕是没有电容的功能了吧

好的,nF正常

网友:
厉害,没图纸还修信号电路

网友:
现在的声卡芯片1个好几十,修下这个故障还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x360挺怕搞的!

网友:
看照片,好几个电容变色

网友:
不错不错,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电容把芯片也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很好经验

这个功放好先进,竟然四边都有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放好先进,竟然四边都有引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