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触发

楼主(2022-03-14):
联想G470不触发,测得3 5V待机供电正常,ec供电正常,RSMRST正常,但是没有S3和S5,测得南桥无1.05V供电,往前查找,发现1.05V由pu702控制,pu702 en脚由EC控制susp#,测得此脚无输出,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跳过了很多步骤 开关信号

网友:
EC该有的条件查了吗

网友:
s3,s5不出的话是不会有后面的电压出来的,先看开关到ec的信号正常否,再看ec发出pwrbtn给桥后,一步一步来。可以参考图中的时序进行 维修。

网友:
到迅维好好学学时序吧,,桥的11大待机加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