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0台式机识别不了3t的硬盘该怎么办?

楼主(2022-03-14):
如题:联想g5000台式机识别不了3t的硬盘该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新硬盘就分区后格式成NTFS文件系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硬盘就分区后格式成NTFS文件系统就OK了

但是在bios设置里找不到这个硬盘

网友B:
是不是很老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老的板子了

主板是:LENOVO - Aptio CR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老的板子了

那am2接口的主板有哪些是支持3t硬盘的呢?

网友:
BIOS重置下, 如果能识别就 能识别, 不能识别就没辙。估计老机器不支持GUID分区,不支持UEFI启动, 然后尝试联想官方下载 更新BIOS工具, 自动更新, 找不到 或者 跟新了 也不能解决, 就没辙了。

网友:
2T以上的硬盘好像只能用gpt的分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