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拆开的固态硬盘是不是MLC

楼主(2022-03-14):
朗科N5S 60GB
帮忙看下这个拆开的固态硬盘是不是MLC

图片见附件

中间的主控上面写着SM2258XT

网友:
肯定是tlc啊

网友:
啊,网上搜索说是mlc啊

网友:
网上百度出来的不可信。固态水很深。样品与量产的不一样的比比皆是。查颗粒的真正型号。

网友:
2258XT基本配的都是TLC颗粒

但是这个32B颗粒,应该是INTEL的(FLASH ID开头是89)。如果是INTEL的颗粒,我推测就是L06B,如果开成TLC模式单颗容量就有48GB(B0KB),那么两颗就可以开成最大96GB

但如果开成MLC模式就是32GB(L06B),两颗最大就是64GB。如果开成60GB,说明确实运行在MLC模式

开卡工具点AUTO识别后,会有L06B-L06B开成MLC模式,选择L06B-B0KB就是开成TLC模式

但是卵用也没有,因为58XT的性能很差

而且很多垃圾片子回收二次利用的,这个时候就算是MLC意义也不大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谢谢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金士顿或者闪迪的固态,在aida64中检测,都有mlc还是tlc得ssd信息
但是这个朗科的怎么也查不到,难道是故意隐藏?这种不知名的牌子,看来还是水很深啊
而且网上有人说前几年,这个朗科的这个型号的确是mlc的,难道现在都改成tlc了?

网友:
但是这个32B颗粒,应该是INTEL的(FLASH ID开头是89)。如果是INTEL的颗粒,我推测就是L06B,如果开成TLC模式单颗容量就有48GB(B0KB),那么两颗就可以开成最大96GB

但如果开成MLC模式就是32GB(L06B),两颗最大就是64GB。如果开成60GB,说明确实运行在MLC模式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一块2258坏的,闪存和你的不一样,是H25Q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一块2258坏的,闪存和你的不一样,是H25Q开头的

H25Q是海力士的,SKHynix

网友(2022-04-21):
看来真的是MLC了,那不错啊

网友:
58xt想都不要想,肯定tlc